关于s7-200的程序运行次数问题

楼主(2013-04-28):
  请高手帮忙啊!我用的是s7-200的PLC,现在一直在运行一个自触发的PLC程序,如何通过PLC看程序已经循环运行了多少个周期?

网友A:
搞一个计数器,监控计数器值就知道了循环运行了多少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计数器,监控计数器值就知道了循环运行了多少个周期。

可是计数器最高只能记32767次啊?我如果要100000怎么解决?我这刚学PLC不久,比较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搞一个计数器,监控计数器值就...

 你在每个扫描周期中加一个   双整数(UDINT) 类型 加1 指令, 最大 4294967295, 不过也会溢出的,不行就用 LREAL, 8字节

有个疑问, 这么做 用处何在?

网友B:
 看错题目了,那就设置 程序周期完成条件 标志, 然后当标志位为 1时, 对他计数,如上面说所方法。

网友C:
LZ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是要计数运行周期数,还是程序运行次数。

如果是周期数,那很快就溢出了,不管你用什么容器装。

如果是程序运行次数,可以用SM0.1来计数就行了

网友D:
扫描周期没必要计数,固定了扫描周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直接时长除以单个周期的时间不就是扫描次数,不过这个次数不是小数目,至于程序运行了几次,这个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