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变频与定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28):
1、定频空调是指空调的压缩机工作频率是固定不变的,始终是50Hz,当空调制冷将房间温度降到设定温度时,压缩机会停止工作。
2、变频空调是指空调压缩机会根据设定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大小,来改变工作频率,当空调制冷将房间温度降到设定温度时,压缩机不会停止工作,而是转为较低的工作频率来工作。
简单理解:定频空调是根据温控器探头来指挥空调机的启动和停机(所以它有频繁启动/停机的特点),而空调机的每次启动都带来一个较大的瞬间电流,由此造成较耗电。而变频空调是通过改变工作频率来维持温度设定。也就是说它是自开机以来就不再停机了,只是通过改变运行频率来工作,由此它就没有什么瞬间电流的问题了。所以它较定频空调省电。

网友A:
通过改变运行频率来工作,由此它就没有什么瞬间电流的问题了,所以它较定频空调省电 ,确实好 。

网友B:
变频空调和定频空调的区别就是,一个产品没啥利润了,于是弄个噱头出来,让你多花点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