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电笔的妙用

楼主(2013-04-28):
[巧用低压验电笔]:低压试电笔(指一般测220V的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外,还能帮助人们做一些其它的测量。

 (1)作为零线监视器。把试电笔一头与零线相连接,另一头与地线相连接,如果零线断路,氖管即发亮。
(2)做家用电器指示灯。把试电笔中的氖管与电阻取出,将两元件串联后接在家用电器电源线的火线与零线之间,家用电器工作时,氖管便可发亮。
(3)判断物体是否产生静电。手持试电笔在某物体周围寻测,如氖管发亮,证明该物体上巳带有静电。
(4)粗估电压。自己常使用的试电笔,可根据测电时氖管发光的强弱程度粗略估计电压高低,电压越高,氖管越亮。
(5)判断电器接触是否良好。若氖管光源闪烁,表明某线头松动,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定。
(6)判断电视机高压。手持试电笔接近高压帽附近,氖管亮即有高压。
(7)判断感应电。用一般试电笔测量较长的三相线路时,即使三相交流电源缺一相,也很难判断出是哪一根电源线缺相,原因是线路较长时,并行的线,电线与电线之间有线间电容存在,使得缺相的某根导线土有感应电产生,致使电笔氖管发亮。此时,可在试电笔的氖管上并接一只1500PF的小电容(耐压应大于 250V),这样在测带电线路时,电笔可照常发光,如果测得的是感应电,电笔就不亮或微亮,据此可判断出测得的是否为感应电。
(8)判别交流电源同相或异相。人站在绝缘的物体上,两只手各持一支试电笔,将两支笔同时触及待测的两根导线,如果两支电笔的氖管均不太亮,则表明两根导线是同相,若两支电笔的氖管发出很亮的光,说明两条导线是异相。
(9)区别交流电与直流电。交流电通过试电笔时,氖管两极会同时发光,而直流电通过时,氖管只有一个电极发光。
(10)判别直流电的正负。把试电笔跨接在直流电的正,负极之间,氖管发光一头是负极,不亮的一头是正极。
(11)用试电笔测量直流电是否接地,并判断是正极接地还是负极接地。在要求对地绝缘的直流装置中,人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电,如果氖管发亮,说明直流电存在接地现象,若氖管不亮,则不存在直流接地。当试电笔尖端的一极发亮时,说明是正极接地,若手握笔端发亮,说明是负极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