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4-28):
请问刘总:

                    我把一段程序下到卡里,其中有

IF(@IN[1]=0)

    PR1000,1000,1000,1000

ELSE .................

ENDIF

请问从判断输入点到PR.....的响应时间是多少呢?

我外部接码盘的Z脉冲,读到就开始运动,这个过程要执行好几次,如果响应太慢就满足不了工艺

网友A:
会影响这个相应时间的因素有:

    控制卡的型号

    控制卡的轴数

    控制卡的TM设置值

    控制卡上同时运行的程序线程数量

    在以上都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个响应时间按照毫秒量级估测比较靠谱。

另外,您这个程序本身可能有点问题:

    如果输入的是外部码盘的Z脉冲,那就是一个很窄的脉冲信号而非稳定的持续电平信号,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有极大的概率将信号漏过。

    除非您在ENDIF后面还有BG指令,PR指令本身只是指定了下次运动的目标,不会开始运动的。

    IF指令只是判断而非等待,所以要这个程序正常执行,必须加个循环。而有意义的响应时间,实际上还要判断整个循环的执行时间。

    如果这个过程要执行好几次,那么除了您关注的响应时间以外,可能更重要的是PR1000所需要的运动时间。一般来说,这个时间一定比程序本身的响应时间长得多。在正常的运动模式下,当上次运动没有结束时,是不允许执行新的PR指令的。

楼主:
明白了,那这个用中断比较合适;

    其实我就想做车床的切螺纹功能,先判断一个输入信号,再切螺纹,重复几次就加工完了,每次切的纹别乱扣就行。B140  实现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专门设计这一指令就好了,,,

网友A:
车螺纹,这个,应该还是要与主轴同步才好吧?在同步的基础上调整好位置关系,然后再实际进刀。

网友B(2018-07-06):
谢谢楼主!在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