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90C励磁电压高

楼主(2013-04-28):
本人刚刚接触直流调速,手头有一590C,电机5.5kW,15.5A,励磁180V,2.2A。

电枢电压,电流,励磁电流都按电机标牌设定正确,速度环电压反。励磁电流控制,启动零速时就报FIELD FAILED 故障,改为电压控制励磁电流达6A,电压345V,调电压变量没反应。无论怎么调试电机也不转,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这个外围电路的接线好好检查一下,你把图纸和参数传上来看看,这样一说很难分析.

网友B(2013-09-18):
我觉得励磁没有使用造成

网友B:
更正:励磁没有使能造成

网友C:
励磁设定错误,不能用电压模式,你是180的就用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