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出点注释打印不出来?

楼主(2013-04-28):
在软件中都加以了注释并打印出来后,实际的输入(0.01、0.02)、输出点(100.00、100.01)打印不出来,其他功能点都可以打印,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欧姆龙吗?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楼主:
欧姆龙PLC   软件是9.3的

网友B:
楼主怎么没有悬赏分呢

网友C:
我的是可以打出来,就是后边的打不出来,不知何故?但以图像的方式可以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