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P277和三台224通信,而且三台PLC间也要通信

楼主(2013-04-28):
请问各位大虾,西门子的一台MP277和三台224通信,而且三台PLC间也要通信,怎么做比较好?硬件上有什么要求?本人是新手请各位大虾们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PPI通信+485模块

网友B:
ppi通讯+DP模块

网友C:
 PPI  或是  DP 网络进行吧

网友D:
如果是224xp的有两个通信口就很容易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224xp的有两个通信口就很容易做吧!!!

 只有一个端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i通讯+DP模块

ppi和屏通信,DP只能做主从站,现在HMI需要和每台PLC通信,PLC间要有数据传输。

网友E:
走以太网通讯,搞个交换机,买3个以太网模块,不就OK了,再有不懂,直接问西门子热线

网友F:
你把所有的数据都集中到一个224里,然后这个224和HMI做通讯不就简单了嘛

网友G:
一主三从呗,所有PLC的信息都先交给主机,主机再决定是自己用还是写给谁。。。你就当主机是一个情报交流场所。。。

网友H:
其中一台CPU224连MP277,同时加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3台CPU之间地址自动映射交换数据,不需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