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福禄克是否有测量导线电导率的工具?

楼主(2013-04-28):
有谁知道福禄克是否有测量导线电导率的工具?大家对导线的电导率又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
电导和电阻难道不是同一个物理量吗??楼主关键你还是说一下你的要求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导和电阻难道不是同一个物理量吗??楼主关键你还是说一...

电导率非电导,电导是电阻的倒数,电导率是材料的导电能力是材料的固有属性

网友B:
应该有,不过我没有见过,我只知道在书上或者网上查。

网友B:
到福禄克官网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测电导的仪器。

网友C:
导线的电导率是可以查手册查到的,不过现在的导线有假货--查的和实际确实有不准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电导和电阻难道不...

呵呵,多谢指正,看贴不仔细啊.不过看楼主的要求,这种仪器不好找.因为要同时测好几个物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