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关于电梯方面的plc编程

楼主(2013-04-28):
没做过关于电梯方面的编程。

求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30层的电梯编程思路。不是求程序。就是求个思路,用西门子300编程。谢谢了

网友A:
程序没什么难度,建议楼主着重看看电梯的保护,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允许,什么情况下禁止,什么情况下故障锁定。

楼主:
顶...谢谢楼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