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直处于制动状态的疑问

楼主(2013-04-28):
我们车间里有一个纺纱线的设备,纱线在一号辊缠绕几圈之后到二号辊在缠绕几圈,二号辊的电机和一号电机都是7.5KW的,但是因为没有备件,二号辊用的是15KW的变频器控制,并选用了与变频器相匹配的制动电阻,一号辊用的是7.5KW的变频器,并选用了与之相匹配的制动电阻,现在的问题是一号辊的变频器制动电阻过热,二号辊的变频器制动电阻温度正常,测量一号辊制动电阻两端有电压,电机也正常,我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们是不是因为二号辊变频器选的过大造成的?到底是不是因为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造成的?造成制动电阻两端一直有电压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2棍拖着一棍转呢,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棍拖着一棍转呢,对不对啊,

能具体点儿吗?意思是不是说二号辊拖着一号辊在动,造成一号辊制动电阻一直在动作?是不是变频器选的过大了!

网友B:
你确认下你15KW的刹车是直接可以接制动电阻还是要使用制动模组?用的那个系列的?

网友C:
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大于制动斩波电压的话就是变频器处于负转矩状态了,原因应该是两台电机不同步造成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一般是制动单元的IGBT被击穿了,可以替换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E:
只有在减速或停车的情况下,才可能在制动电阻上出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