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继电器PLC能输出PWM吗?

楼主(2013-04-28):
想输出个脉宽1秒,周期10秒,程序写了,但Y口并没有输出,继电器PLC不支持输出PWM指令么?

网友A:
继电器是有机械寿命的,虽然你的周期看上去比较长,但对于继电器而已还是很疲劳的。所以PWM是不适用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嗯,我用实时时钟搞掂,也不是长期用,只是想做个开关而已

网友B: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只能使用“晶体管”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