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与AB PLC通讯,需要安装哪些软件

楼主(2013-04-28):
刚接触AB的PLC ,网上说要安装RSLINK,还要安装编程软件,500和5000版本的那个可以?安装以后还要什么授权,一直搞不懂,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2020-06-24):
用rslinx连接plc,logix5000编程用

网友B:
大家好,新手学习了,见谅见谅了

网友C:
rslinx是ab编程软件和控制器之间的桥梁。

如果第三方通过opc或dde访问ab硬件,rslinx需要授权

rslogix500对应的硬件有:slc,micrologix

rslogix5000对应的是compactlogix controllogix,  GuardLogix==

网友:
用rslinx,rslinx是PLC,上位机,下位机的桥梁

网友D(2020-12-05):
跟别的PLC不一样

网友E(2021-01-07):
看你是什么系列的CPU,不同系列编程软件也不同!但是要通讯:rslinx classic是必须装的!

网友F(2021-04-27):
ab太难了/(ㄒoㄒ)/~~

网友G(2021-06-12):
AB的功能软件好多啊

网友H:
看你的硬件和功能需求呢

网友I:
AB好难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