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三菱plc指令没看懂,请教

楼主(2013-04-28):
请教下面一条指令,没看懂。请问啥意思?

[D>= d192 d516]--[D< d518 d516]---------------------(y10)

网友A:
什么哪个系列PLC用?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手册上应当有介绍的。

网友C:
D192,D193内的数据是上限值,D518,D519内的数据是下限值,当D516,D517内的数据在上限和下限范围内时输出Y10

网友D:
D193、D192大于或等于D517、D516 且 D519、D518小于D517、D516,Y10导通。

网友E:
首先,这是32位的比较指令,“D>= d192 d516”,就是32位数据D192(数据范围是D192、D193,其中D193是高16位,D192是低16位,熟悉西门子的就需要换一下脑子,西门子的数据与常人理解的完全不一样的)大于32位数据D516(数据范围是D516、517,其中D517是高16位,D516是低16位,),后面指令也是如此

网友F:
两个比较指令与了一下嘛,很简单的,连西门庆家的都看懂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对,。32位触点比较

网友H:
32位比较指令,当D192、D193里的值大于等于D516、D517里的值;D516、D517里的值大于D518、D519里的值,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则输出Y10;

很简单的比较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是32位的比较指令,“D>= d192 d51...

 正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H:
32位比较指令,当D192、D193里的值大于等于D5...

正解....

网友K:
32位比较指令,当D192 数值大于或等于D516 及D518数值小于D516输出接通(32位指令会自主占用后一个16位寄存器以实现32位寄存器,如使用D192,D193会被自动占用)

网友L(2013-06-05):
引用 网友H:
32位比较指令,当D192、D193里的值大于等于D5...

 同意

网友M(2013-08-06):
我承认,老武家的也会看得懂的,与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两个比较指令与了一下嘛,很简单的,连西门庆家的都看懂了。。。

 呵呵,你看懂了没。

网友O:
数据比较,导通

网友P:
32位比较指令,手册上有解释

网友Q(2013-10-19):
d516 <= D192,并且大于D518,Y10导通

网友R(2015-08-27):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