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不明白的指令请教

楼主(2013-04-28):
  m8000
---||-----[mov d100  k4m200]

 m8000
---||-----[TO k1 k16 k2m200 k1]

m8000
---||-----[TO k1 k17 H4 k1]

m8000
---||-----[TO k0 k12 D600 k1]

没搞明白这几条指令

请教下!

网友A:
mov d100  k4m200  将D100的值送入K4M200(M200~M215组成的字存储空间)中去。

TO S1 S2 S3 S4

S1:扩展模块的编号

S2:扩展模块的缓冲内存编号BFM

S3:要写入的值

S4:连续写入的字长度

TO k1 k16 k2m200 k1 将K2M200的值送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6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TO k1 k17 H4 k1 将16进制常数4写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7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TO k0 k12 D600 k1  将D600的值送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2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网友B:
指令查看指令手册就明白了,学会灵活运用手册,对你有很大帮助

三菱PLC交流, 深圳QQ8129111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v d100  k4m200  将D100的值送入...

 1樓正解

网友D:
  m8000
---||-----[mov d100  k4m200]

当M8000 On 时, 将D100 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入 M200~M215 组成的字存储空间.

例如:D100中是5.那么   M200~M215就是0000000000000101

*************************************************************************************************

 m8000
---||-----[TO k1 k16 k2m200 k1]

当M8000 On ,将K2M200的值送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6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

m8000
---||-----[TO k1 k17 H4 k1]

当M8000 On,将16进制常数4写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uffer M17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

m8000
---||-----[TO k0 k12 D600 k1]

当M8000 On 将D600的值送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uffer M12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

网友E:
m8000是一上电就通的

   mov d100  k4m2。00  将D100的值送入K4M200(M200~M215组成的字存储空间)中去。TO S1 S2 S3 S4S1:扩展模块的编号S2:扩展模块的缓冲内存编号BFMS3:要写入的值S4:连续写入的字长度TO k1 k16 k2m200 k1 将K2M200的值送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6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TO k1 k17 H4 k1 将16进制常数4写入第二个扩展模块的BFM17中,写入长度为1个字。TO k0 k12 D600 k1  将D600

网友F:
哇,我搭车学习了。替楼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B:
要学会运用手册,这些指令手册都有说明。

网友G:
1楼说的很明。PLC指令手册都有,可能多看看。

网友H(2013-05-30):
三菱的数据支持K1M100(单个数字,用连续的4个继电器组成)、H4(16进制数据)、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数据问题,三菱支持继电器组成的1位数字到8位数字可以随意指定(16位指令支持1-4位,32位指令支持5-8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哇,我搭车学习了。替楼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J:
1楼威武!!

围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