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 DI信号干扰

楼主(2013-04-29):
现场调试PLC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24VDC DI信号单个合上端子测试时没有问题,但都合上端子时有的信号报短路故障(PLC带有诊断功能),而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流却是在通道允许的范围内,从现场设备端测量工作电压也正常。

我随后逐个测试,发现现场信号甚至会互相干扰:合上第一个通道的端子时,该通道正常,没有报错;当合上另一个通道的端子时,会导致两个通道都报短路故障,而实际测量电流都是正常值。

施工人员反映24VDC DI的信号线在有些地方和220VAC/380VAC电缆铺设在一起了。但24VDC DI的信号线是铠装电缆,只是没有屏蔽层。而铠装在现场设备端压接良好。应该没有这么强的干扰吧?用万用表测量信号线对地电压,有几伏感应电压,测量时会逐渐衰减,但衰减的速度比较慢。

由于现场设备端的接地不是很好,为了排除信号干扰,做了如下尝试:信号线的铠装在机柜内接地,断开现场设备端的铠装压接点,故障现象如故。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告知如何处理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在实际现场中很常见,尤其是调试和平常生产中,几个信号线都是在一个接线端子或卡件上,就是其中一个干扰造成所有的都不行。通讯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其中一根线肯定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短路或电阻大的问题,要对地量下电压,看看是否有接地的现象,再者用电阻表测试下电阻的阻值大小,还是这根线接地的事情,信号线决定不允许和电气的线放在一起,时间长了信号干扰很厉害的。要分开,另外电气仪表接地摇分开,做好电阻规范。

网友B:
电气施工工艺啊,施工前没跟工人交代清楚?胡乱放线一通,不出问题才怪。

你可以向将这根单独挑出来,远离干扰源,再看看情况

网友C:
24V的信号线跟动力电缆要求分别放置在不同的电缆沟,无法分开放置要求信号线穿壁厚不小于2mm的镀锌钢管(常用电线管因为壁厚不够不能采用),施工工艺难道没有要求的吗?这个是哪位设计师的大作呢

网友D:
把24VDC DI信号线的铠装层一端接地就可以了,接地电阻≯4Ω!

网友E:
一般信号线与电力线都是分开铺设的,,但放在一起也不是说100%会出现问题,

你先找找看有没其他干扰,,变频之类的东西

网友F:
现在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铠装接地,不过楼主已经办了,效果不知道。现在估计现场走线已经都走完了,再换线路铺设方式的话,可能工程量比较大。

建议的办法,把所有的输入信号都用继电器隔离一遍。然后PLC这一端单独供24V电。设备端直接用220V做信号电源。我就不信干扰能大到驱动继电器的220V线圈。。。除非那是个发电机

网友G:
直接接个中继,过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考虑那么麻烦做什么呢

网友H:
黑黑,

信号串扰鸟 。。。。。。

给变送器供电,使用彼此隔离滴电源, 就不会发生这号事鸟 。。。。。

恭喜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过现场的电缆沟已经填埋,不可能挖开电缆沟重新铺设电缆。

另外这不是普通的24VDC DI 信号,是带回路检测功能的DI信号,在现场端串并了电阻以实现回路检测功能,因此通过加继电器隔离无法满足现场的实际要求。

各现场的信号线也测过对地阻值和通道的线间阻值,都没问题。

在不改动现有电缆的基础上,是否有什么办法消除感应电压,如并接电阻、电容等方式?另外如何选择合适的电阻、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过现场的电缆沟已经填埋,不可能挖开电...

在你的回路上并联一个小灯泡呗,干扰的感应电没多大的,绝对拉不起灯泡,如果是正常的信号,应该不会有太大压降。

网友I(2013-06-07):
线路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