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232-BD和FX3U-232ADP-MB的区别

楼主(2013-04-29):
各位大侠:

三菱FX3U-232-BD和FX3U-232ADP-MB有什么区别?也就是所谓的232(485)通信功能扩展板和232(485)特殊适配器的区别?

网友A:
前者插在PLC左边的槽上面,后者是一个连在右边扩展槽模块,网上搜索一下他们的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者插在PLC左边的槽上面,后者是一个连在右边扩展槽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插在PLC左边的槽上面,后者是一个连在右边扩展槽模...

 除了安装方式,其它功能什么的完全没区别吗?

网友C:
通信距离不一样的,如过用485BD的话通信距离是50M 要是用485ADP 的话,那就有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