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西门子HMI的通信线能不能用集电环?

楼主(2013-04-29):
现在设计的新机器,PLC跟HMI的通信线要旋转,考虑到集电环可以,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通信,有什么弊端。求高人指导!

网友A:
可以走的,但需采用屏蔽集电环,主环要有PE接地环,保证两个结构等电位,通讯线单独走,远离干扰源。

但不强烈推荐这种方式,环境恶劣的话,滑环故障率很高的,现在菲尼克斯无线PROFIBUS-DP网络通信技术倒是可以试下。

网友B:
这么高级的PLC啊,一边下指令一边转圈玩。。。

网友C:
搞个无线通信就OK了啊,这么复杂,还用集电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