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变频器F4 E.ENC编码器故障

楼主(2013-04-29):
我有一台科比变频器F4 电梯用的,上电运行报E.ENC编码器故障,换台科比变频器F4,就好了~E.ENC编码器故障要怎么维修?我查编码器是好的,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接触过贵公司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接触过贵公司的变频器

网友B:
那是变频器的编码器输入模块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变频器的编码器输入模块坏掉了,

 呵呵 编码器这方面是好的~

网友C(2013-05-31):
想问一下,是电梯上的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