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谈一个机床的用户,要主轴定向带刚性攻丝的,想把北京XX的一套换掉,请朋友们建议一个新配置吧。

楼主(2013-04-29):
刚谈一个机床的用户,要主轴定向带刚性攻丝的,想把北京XX的一套换掉,请朋友们建议一个新配置吧。

网友A:
   我们是吉泰科电气,目前有全套的机床应用解决方案,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

网友B:
选用常州新瑞的吧,那个机床不错

网友C:
选择吉泰科GK800驱动器配合吉泰科推荐主轴电机,转矩大,电机温升低,震动小,已经在很多场合使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常州新瑞的吧,那个机床不错

新瑞是做什么的?机床?电机?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