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拟量输入(干扰)问题

楼主(2013-04-29):
名位大大大家好:

        在现场运行中我发现这样的问题,在中频感应加热的现场用两个测温仪对加热材料的同一区域测温,测得的温度信号为4—20mA电流信号,从EM235的C\D两口接入。加热设备运行,只运行PLC,在用step7 软件监控运行状态时,发现AIW8,AIW10中的数据呈不规则跳动(类似一个随机数),在4MA时对应的数据应当在6400左右,但监控得到的数据在0——6400之间的任意一个值之间。模拟量输入口已选择滤波模式。

        在将其中一个电流信号负端和模块电源M短路之后,数据可以稳定在6400左右,但在测温仪测量到材料温度(大于室温)后,与M短接的那个AIW上的数据会一直保持在最后一个数据的值,除了断电重新上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硬件:S7-224XP CN+EM235+EM277,两个测温仪

网友A:
请将2路的电流信号-都与模块的M短接。

测温仪的输出是隔离的吗?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真理。。。鉴定完毕!

网友C:
这个拨码设置有没有拨啊,老弟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A:
请将2路的电流信号-都与模块的M短接。测温仪的输出是隔...

 输出是不隔离的,就只有屏蔽线,但每条生产线用相同的接线方式,它的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呢  这个让人很郁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拨码设置有没有拨啊,老弟

 拨码肯定要拨的   不然它的数据格式就达不到要求了呀,4~20MA对应的数据格式在6400~32000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