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无极调速

楼主(2013-04-29):
如题,本人用的三菱FX-1N的PLC编辑程序+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想在外部接个旋转调速器,实现无极调速,需要怎么办,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A:
回答这个问题你先得明白变频器功能以及控制方法~用电位器调的是一个输入的可变化的 10V电压通过设置变频器之后,调节电位器输出不同的电压,就会对应不同的变频器频率输出,从而达到无极调速的目的。PLC控制无极调速只是用模拟量做了一串数字(变频器牌子、型号不同、数字也不同)对应10V电压变化,在程序中把那串变化的数字输入到电位器的输入端子上就能实现模拟量控制。

网友B:
先搞清楚原来的控制模式再说

234E1CCC-1956-41E3-8942-B078946B91CF

网友(2019-12-20):
我也想了解解决方法,或者T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