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与三菱PLC

楼主(2013-04-29):
新买了一台台达B2    系列伺服!接线按照说明书上接的!参数只把正反转极限和急停去掉了!可是用PLC发送脉冲,伺服无反应!

17 11 35短接!   /PULSE 接Y0,  /SIGN接Y1,14接PLC的COM0 COM1(用的三菱FX1N-14MT)

SON也与14  COM- 接上了!

网友A:
这问题基本上无解了。找下台达的售后吧。

网友:
还要设置伺服驱动的参数啊,比如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基本上无解了。找下台达的售后吧。

 呵呵。。是说明书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已经解决了!但还是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