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光栅尺的请进

楼主(2013-04-29):
有朋友写过OMR PLC接收光栅尺信号的程式没?可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只要是接在PLC上的光栅尺他的接法和编码器一样都是两路输出,AB相和编码器一样

楼主:
接法知道.有程式示例没有?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程式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