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移位的保持控制--数据输入/数据输出:位元件例1

楼主(2013-04-29):
数据移位的保持控制--数据输入/数据输出:位元件例1

不是所有编辑值或甚至显示值都应该是数字形式的。有时,一个值表示为一种图形形式,则更容易理解其含意。本例给出了一个数据的图形编辑和显示的方法。

说明:
这个程序提供一个整齐的、容易操作的调整系统。当前数据显示为一个16位条码图,它在后面的程序中被读入一个数据寄存器。
在按ON按<此处内容被屏蔽>前,整个单元是不运行的(此按<此处内容被屏蔽>应是一个自锁按钮,按一下为DN,再按一下为OFF。运行后,设置条码图和结果数据到一个预定值:在本节例子中,是16位数据的中间值,即十进制数X255。同时,两个作为移位寄存器源数据的辅助线圈初始化。
    标着左右向箭头的两个按钮被用来调整当前值/条码图的设置。按下左箭头按<此处内容被屏蔽>,条码图的长度减小,当前数据值减小。这通过起动一个左移指令实现,简单地从位栈中删去最高有效位。同样地,如果按下右箭头按钮,条码图/数据值增大,这一次,用到一个右移指令,往位栈中加入一个ON位。
   本节例子中,用到了一个16位条码图,不过使用两个移位寄存器可对更长的位进行同样的设置。
这个程序可用来改变寄存器的数据值、定时器的时间值和计数器的计数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