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九期---电动机机械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3-04-29):
         电动机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机械部分最常见的故障大都发生在轴承上,请根据你电动机使用情况谈谈有关电动机轴承方面的故障和维修方法。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听噪声

1.当定、转子相擦时,会产生刺耳的“嚓嚓”碰擦声。应检查轴承,损坏的需更新。如果轴承未坏而发现轴承走内圈或外圈可镶套或更换轴承与端盖。

2.轴承严重缺油时,从轴承室能听到“咝咝”声。应清洗轴承,加新油。

2)量温度

当电动机滚动轴承温度超过95℃,滑动轴承温度超过80℃,就是轴承过热。

一般维修对策如下:

1.轴承损坏应换新。

2.滚动轴承润滑脂过少、过多或有铁屑等杂质。润滑脂的容量不应超过轴承和轴承盖容积的70%,有杂质时应换新。

3.轴承与端盖配合过紧或过松。过紧时加工轴承室,过松时在端盖内镶钢套。

4.电动机两端盖或轴承盖装配不良。将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拧紧螺钉。

5.传动带过紧或联轴器装配不良。调整传动带张力,校正联轴器。

6.滑动轴承润滑油太少,有杂质或油环卡住,应加油,换新油,修理或更换油环。

7.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8.电动机轴弯曲。

网友B:
听噪声 产生刺耳的声

量温度当电动机滚动轴承温度超高就是轴承过热。

一般维修1.轴承损坏应换新。2.滚动轴承润滑脂过少、过多或有铁屑等杂质。

3.将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拧紧螺钉。4调整传动带张力,校正联轴器。

网友C:
1.电动机的轴颈和轴承室磨损

  当电动机在长期缺油情况下运行时,由于滚珠与轴承内、外圈的摩擦力增加,往往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轴承外圈随着电动机转子轴的转动,摩擦轴承室,使轴承室与轴承外圈的间隙增大。(2)整个轴承不动,而轴承内圈与转轴相对滑动,使轴承内圈与转轴颈的配合不紧。

  维修方法:首先在转轴颈磨损部位施以堆焊,然后磨削加工到所需尺寸。此外,也可在磨损部位镀一层鉻,然后车磨到正常尺寸。如果磨损过大,则将轴颈车小之后用热套套上一个套筒,然后加工到所需的配合尺寸。

2.轴承过紧或过松

  如果轴承与轴或端盖与轴承外径配合过紧(公差小),安装时强力压装或将轴承盖装偏,都会使轴承受到外力作用,结果轴承因过紧而发热,影响电动机的正常运行。

  一旦发现轴承过紧,可根据公差大小用砂纸研磨轴或将轴置于外圈磨床上进行加工。如果由于装配不当而过紧,则应重新装配;如果是由于润滑油脂的粘度太高而造成卡涩,则应更换润滑油。

  电动机运行中,由于机械部分的振动,以及电动机检修中的多次拆、装,轴承最容易过松,一般有以下三种异常情况:(1)轴承滚珠破损。(2)轴承内圈与轴配合松动,出现内钢圈与转轴相对运动的现象,俗称“跑内套”。(3)轴承外圈与端盖配合不紧,出现外钢圈相对于轴承座而运动的现象,俗称“跑外套”。

  通常可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检查:(1)取下轴承,擦去轴承内的润滑脂,用汽油将轴承洗净,然后用手将外圈相对于滚珠往复晃动。良好的轴承,其间隙几乎察觉不出来。若外圈与内圈的间隙很大,说明轴承已损坏。(2)用手握住电动机轴,用力上下移动,即可查明轴承是否松动。如果定、转子之间接触摩擦或松动的程度超过了定、转子铁芯的正常间隙,则说明轴承损坏,也不能使用。

 处理的原则是:凡是轴承损坏、滚珠破碎或滚珠支架损坏,均必须换上新轴承;跑套轻时,可把轴置于车床上,用滚花刀在轴的外表滚花纹,但这是应急措施,较好的办法是镶套圈,使套圈与轴的配合实行静配合,在结合面处用骑缝螺栓固定。最好的办法是在轴与轴承接触的部位喷涂一层金属物质(如镍),这样处理,轴承的使用时间较长。

3.轴承过热

  电动机的滚动轴承温度超过100℃,称为轴承过热。处理方法:(1)若是轴承、滚珠或轴瓦损坏,应予以更换。(2)若是润滑油脏污,油的牌号不符合要求,应及时换油。(3)若是轴承油干涩或润滑油太少以及轴承室缺油,应清洗轴承,再加润滑脂充满油室2/3容积,润滑油应加至标准油位线。(4)若是主轴弯曲,轴承油内有灰砂杂质和铁屑等物,轴承上油槽被杂物堵塞或被磨平,应更换主轴或用铁棒或螺丝刀一头放在轴承端盖处用耳倾听,轴承运转有杂声,应停车清洗轴承。(5)若新轴承组装时有扭斜、卡阻等不灵活现象,可转动转子或拆除端盖转动轴承,找出故障进行修正。(6)端盖孔、转轴和负荷轴之间不同心,电动机轴或轴承倾斜。应对不同心的轴、孔进行修正。(7)若是传动胶带过紧或弹性联轴器的凸轮工作不均匀,转子不在磁场中心,引起轴窜动或轴承挤压等,此时应调用备用电动机,停用故障电动机。如无备用电动机,则应严格监视轴承温度,超过限额温度时,应停止电动机运行。

4.轴承缺油

  轴承缺油不但造成润滑不良,污损轴承,而且严重时还可能烧毁轴承。通常,可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1)沿轴面缺油。这是由于电动机转动的吸气作用和油槽太长,或顺轴瓦边缘溢出等原因造成的。消除的方法是使用油毡阻止吸气,在轴上车制突缘油档和将轴瓦边缘切成圆角,以防止沿油面漏油。(2)油环溅油,油环偶有不规则的运动,往往带出润滑油。可在油环顶上装有一油封,阻止带出的油外溢。(3)零件部分损坏,油环有裂缝等原因造成漏。除临时使用涂料处理(如用铅油、磁漆等封堵)之外,应进行修理。(4)立式电机漏油是结构关系造成的,因其严密程度不如卧式电机,立式电机可使用较稠的润滑油,或者采取特殊装置以防止漏油。

网友D:
掌握好方法能够避免大的事故发生,要定期定时,听、看、摸、测、闻。听声音,运行声音是否正常,看附件是否齐全、摸振动或测振动是否离婚,测温度是否温度高。闻味道是否有机械烧糊的味道。做好定期振动、位移、温度的检测,每月分析好数据的变化情况,预测发展趋势。

网友E:
轴承的故障一般有如下几点:

1.轴承温度过高  。 在电机运转时,安装轴承的部位允许有一定的温度,当用手抚摸电机外壳时,应以热度和时间成正比的关系,判断轴承是否温度过高。

2.轴承噪音 。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允许有轻微的运转响声,如果响声过大或有不正常的噪音或撞击声,则表明轴承有故障。

3.保持架碎裂,轴承座圈裂纹。

4.电动机的轴颈和轴承室磨损。

电机轴承的维修方法一般有:

1.通过平时的听、摸来判断是否温度高和有没有运行杂音,比如最普通的通过我们的螺丝刀利用声音传导,来判断有无异常。再一个就是用手摸电机的轴承表面,通过说秒的方法,来判断温度一般有多高。

2.另外我们还购进了红外测温仪,平时隔几天测量一次,观察轴承温度的变化,是否有超温现象,发现以后,再打开检查轴承,是因为缺油、油脂变质、还是轴承本身有问题再解决。

3.定期给电机轴承加油,一般放在春季和秋季加油,夏天加油有时候不易判断出正常温度,因为外界环境比较高,刚加上油,还要有一段磨合期。

4.还要注意传动带过紧或联轴器装配的问题,有时候也可能引起电机轴承的过热。我们原来的稀油站电机就出现过,因为电机与机械装配不好,轴承过热,严重引起电机烧坏。

网友F:
  1     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允许有轻微的运转响声,如果响声过大或有不正常的噪音或撞击声,则表明轴承有故障。.电动机的轴颈和轴承室磨损。

  2    在电机运转时,安装轴承的部位允许有一定的温度,当用手抚摸电机外壳时,应以热度和时间成正比的关系,判断轴承是否温度过高。

 电机轴承的维修方法一般有:

1    通过平时的听、摸来判断是否温度高和有没有运行杂音,再一个就是用手摸电机的轴承表面,通过说秒的方法,来判断温度一般有多高。

2.   观察轴承温度的变化,是否有超温现象,发现以后,再打开检查轴承,是因为缺油、油脂变质、还是轴承本身有问题再解决。

3    轴承与端盖配合过紧或过松。过紧时加工轴承室,过松时在端盖内镶钢套。

电动机两端盖或轴承盖装配不良,将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拧紧螺钉。

网友G:
       用在电动机上的轴承有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两种,但大部分异步电动机广泛采用滚动轴承,滚动轴承要比滑动轴承轻便,不需要经常维护,所用的润滑油脂也不多。在这里我就说说滚动轴承的维护和修理。

 1 滚动轴承的检查

          电动机在运行中,可以用螺丝刀抵在电动机轴承外壳上,耳的贴在手柄上来听声音是否正常。如果有异响,就说明轴承有问题。       轴承温度检测,可以用测温仪检查,滚动轴承在环境温度为35度是,允许温度为60度。造成温度过热的原因有:轴承内外圈破裂、锈蚀;滚珠碎裂、松动;缺油或者加油过多也有可能造成这轴承过热。

 2 轴承的拆卸

        用击卸法拆卸, 击卸是一种最简单、最常见的拆卸方法。击卸常用钳工手锤,有时也用木锤、铜锤或大锤。另外,击拆还常用冲子和垫 块。冲子用钢料制成,受锤击的顶部加工成球形,使锤击的力量保持在 冲子的中心点,与工件接触的一端通常镶以软金属,如铜、铝等,并做成 平的或适合工件的形状,以保护工件表面不受损伤。工地上一般常用 紫铜棒代替冲子。锤击时常用软金属铜、铝块或木块作垫块,以保护 被锤击的零件表面。

        用压卸和拉卸法拆卸 ,压卸和拉卸比击卸有很多优点,如施力均匀,力的大小和方向容易控制,能够拆卸尺寸和过盈量较大的零部件,并且这种拆卸方法损坏零 件的机会较少。但是,压卸和拉卸需要相应的设备和工具。用压力机 将轴承从轴上压出时,要特别注意垫块的使用方法。拉卸常使用一种螺旋工具一拉模,拉模有固定臂和活动臂之分,又有双拉杆和三拉杆之分,拉卸轴承时,拉模拉杆所加的拉力应当加在轴承内圈上,在结构特殊、无法拉住内国时,可以拉 住外圈。

3 轴承的安装

       安装时勿直接锤击轴承端面和非受力面,应以压块、套筒或其它安装工具使轴承均匀受力,切勿通过滚动体传动力安装。如果安装表面涂上润滑油,将使安装更顺利。如配合过盈较大,应把轴承放入矿物油内加热至80~90℃后尽快安装,严格控制油温不超过100℃,以防止回火效应硬度降低和影响尺寸恢复。

 4 滚动轴承加润滑剂

          按轴承使用条件选择润滑脂,常用的有2号复合钙基脂(ZFG-2)和2号锂基脂(ZL-2)。润滑的目的是:减少滚动摩擦,增加轴承的使用寿命;防止工作面锈蚀;降低噪声和改善轴承的散热性。所以,对于动作灵敏、温升较低、负载较少的高速电动机轴承,一般选用黏度小的润滑油;相反,选用半固体的黏性润滑脂。轴承润滑脂填充量有一定的要求,为了控制填充量,应用规定的专用射枪进行注油。加注量一般控制至轴承空间的1/2~2/3.

网友H:
1.听

   电机轴承或者轴有问题时,会有很大有响声

2.看

    电机是否抖动

3.用电流表检查电机电流是否过高

网友I:
1.定、转子铁芯妨碍检修
  定、转子都是由相互绝缘的硅钢片叠成,是电动机的磁路部门。定、转子铁芯的破坏和变形紧急由以下几个方面缘故因由造成。
  ①轴承太甚磨损或装置不良,造成定、转子相擦,使铁芯外貌损伤,进而造成硅钢片间短路,电动机铁损增长,使电动机温升过高。这时应用细锉等东西去除毛刺,消除硅钢片短接,整理干净后涂上绝缘漆,并加热烘干。
  ②拆除旧绕组时用力过大,使盗槽歪斜和向外伸开。此时应用尖嘴钳、木榔头等东西予以修整,使齿糟复位,并在不好复位的有毛病的硅钢片间加入青壳纸、胶木板等硬质绝缘质料。
  ③因受潮等缘故因由造成铁芯外貌锈蚀。此时需用砂纸打磨干净,整理后涂上绝缘漆。
  ④围绕组接地孕育孕育产生高热废弃铁芯糟或齿部。可用凿子或刮刀等东西将熔积物剔除干净,涂上绝缘漆烘干。
  ⑤铁芯与机座间团结松动,可拧紧原有定位螺钉。若定位螺钉失效,可在机座上重钻定位孔并攻丝,旋紧定位螺钉。

2.轴承妨碍检修
  转轴议决轴承支持转动,是负荷最重的部门,又是容易磨损的部件。
  ①妨碍查抄
  运行中查抄;
  滚动轴承缺油时,会听到“骨碌骨碌”的声音;若听到不连续的“梗梗”的声,大概是轴承钢圈破碎。轴承内混有沙土等杂物或轴承零件有轻度磨损时,会孕育孕育产生轻微的杂音。
  拆卸后查抄;
  先观察轴承滚动体、内外钢圈是否有破坏、锈蚀、疤痕等,然后用手捏住轴承内圈,并使轴承摆平,另一只手用力推外刚圈,要是轴承良好,外钢圈应转动牢固,转动中无振动和明显的卡滞征象,停转后外钢圈没有倒退征象。否则分析轴承已不能再用了。左手卡住外圈,右手捏住内钢圈,用力向各个偏向推动,要是推动时感想很松,便是磨损紧急。
  ②妨碍补缀
  轴承外外貌上的锈斑可用00号砂纸擦除,然后放入汽油中洗濯;或轴承有裂纹、内外圈碎裂或轴承太甚磨损时,应变动新轴承。变动新轴承时,要选用与原来型号类似的轴承。

3.转轴妨碍检修
  ①轴弯曲;
  若弯曲不大,可议决磨光轴颈、滑环的要领举行修复;若弯曲超过跨过0.2mm,可将转轴放于压力机下,在拍弯曲处加压改正,改正后的轴外貌用车床切削磨光;要是弯曲过大,则需另换新轴。
  ②轴颈磨损;
  轴颈磨损不大时,可在轴颈上镀一层铬,再磨削至须要尺寸;磨损较多时,可在轴颈上举行堆焊,再到车床上切削磨光;要是轴颈磨损过大时,也在轴颈上车削2-3mm,再车一套筒,趁热套在轴颈上,然后车削到所需尺寸。
  ③轴裂纹或断裂;
  轴的横向裂纹深度不超过跨过轴直径的10%-15%、纵向裂纹不超过跨过轴长的10%时,可用堆焊法调停,然后再精车至所需尺寸。若轴的裂纹较紧急,就须要变动新轴。

4.机壳和端盖的检修
  机壳和端盖若有裂纹应举行堆焊修复。
  若遇到轴承镗孔间隙过大,造成轴承端盖共同过松,一样通常可用冲子将轴承孔壁匀称打出毛刺,然后再将轴承打入端盖。敷衍功率较大的电动机,也可采取镶补或电镀的要领,着末加工出轴承所须要的尺寸。

网友J:
常见故障有:

1.滚子磨损   。常见的为滚子点蚀,出现凹坑,致使轴承在旋转过程中出现不平稳现象。

2.滚子与内外圈松动。由于承受较大的冲击,将导致滚子与内外圈松动。进而引起被支撑轴在旋转过程中较大的颤动以及较大的噪音。

维修的方法一般有:

1.听。平时多听听运行时的轴承声音,有没有刺耳和不正常的声音。

2.摸。凭着自己手的感觉来判断是否温度过热,可以通过说秒的方法。

3.测量。现在好多的企业都配备了测量轴承的仪器,比如像红外测温仪和振动诊断仪。可以通过温度和一些数据来判断轴承的好坏,再进一步的打开检查。

4.看。也就是平时观察电机的运行状态,电流的大小等。

网友K:
切轴、抱死、安装电机时没有平衡、少油、缺相

网友L:
      在大多数机械设备中轴承是最普通的机械零件其损坏率也相对较高在所有机械设备故障中轴承的故障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轴承有着维护方便、可靠性高、起动性能好等特点因此设备处于等速度状态时有较高的承载力。

     下面我们以滚动轴承为例分析其故障机理。相比而言滚动轴承比滑动轴承的径向尺寸大且减振能力比较差机械设备处于高速状态下滚动轴承要比滑动轴承的寿命低噪音也比较高。其中的向心轴承的主要作用是承受径向力,其组成包括四部分即内、外圈、滚动体与滚动体保持架。其中内圈紧紧套在轴颈上随轴同步旋转而外圈则在轴承座孔中。当内外圈做相对转动的运动时滚动体会在内圈外周与外圈内周的滚道上滚动为防止摩擦保持架将二者隔开。 多数情况下轴承之所以会出现问题主要是由于运行过程中密封轴套以及固定螺栓等零件松动造成滚动体及滚动体保持架磨损或轴承压盖轴套等处有缝隙水或粉尘等杂质从这些缝隙中进入轴承箱润滑油变脏造成润滑不良最终导致轴承的故障

网友M:
轴承故障一般都是滚珠磨损,运行失衡,随着运行时间增长,磨损进一步加大知道无法转动。

判断轴承是否损坏,我一般采用以下几点:

1、看电机和连接的机械设备是否有摆动

2、听声音,是否有异响

3、手动转动电机散热风扇;如果散热风扇是独立的,可以转动连接的机械设备(如皮带);如果前面2种方法都很困难实现,可以脱开负载拆下电机,转动电机。这种方法可以初步判断轴承是否无油、磨损。

4、测量电机运行时电流,这种方法一般都是在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做的。因为国人很难做到对电机运行电流定期测量记录。当然如果控制电路中有电流表或人机界面上有采集电机的电流最好。

现在的轴承一般都是终生免维护的,也就是说是不用加油的。而对于有定期维护计划的公司来说,轴承过了保质期(如在额定负荷条件下,正常运行多少小时)都是应该进行更换的。不过国内一般都是直接用到坏才更换。

我没修过轴承,都是坏了就换。

网友N:
1.轴承 约有40%是由灰尘、脏物、碎屑的污染以及腐蚀造成的。污染通常是由不正确的使用和不良的使用环境造成的,它还会引起扭矩和噪声的问题。由环境和污染所产生的轴承失效是可以预防的,而且通过简单的肉眼观察是可以确定产生这类失效的原因。通过失效后的分析可以得知对已经失效的或将要失效的轴承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查看。弄清诸如剥蚀和疲劳破坏一类失效的机理,有助于消除问题的根源。只要使用和安装合理,轴承的剥蚀是容易避免的。剥蚀的特征是在轴承圈滚道圈滚道上留有由冲击载荷或不正确的安装产生的压痕。剥蚀通常是在载荷超过材料屈服极限时发生的。如果安装不正确从而使某一载荷横穿轴承圈也会产生剥蚀。轴承圈上的压坑还会产生噪声、振动和附加扭矩。类似的一种缺陷是当轴承不旋转时山于滚珠在轴承圈间振动而产生的椭圆形压痕。这种破坏称为低荷振蚀。这种破坏在运输中的设备和不工作时仍振动的设备中都会产生。此外,低荷振蚀产生的碎屑的作用就象脐粒一样,会进一步损害轴承。与剥蚀不同,低荷振蚀的特征通常是由于微振必损腐蚀在润滑剂中会产生淡红色。材料过早出现疲劳破坏是由重载后过大的预载引起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可避免,就应仔细计算轴承寿命,以制定一个维护计划。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更换材料。若标准的轴承材料不能保证足够的轴承寿命,就应当采用特殊的材料。另外,如果这个问题是由于载荷过大造成的,就应该采用抗载能力史强或其他结构的轴承。

蠕动不像过早疲劳那样普遍。轴承的蠕动是由于轴和内圈之间的间隙过大造成的。蠕动的害处很大,它不仅损害轴承,也破坏其他零件。蠕动的明显特征是划痕、擦痕或轴与内圈的颜色变化。为了防止蠕动,应该先用肉眼检查一下轴承箱件和轴的配件。蠕动与安装不正有关。如果轴承圈不正或翘起,滚珠将沿着一个非圆周轨道运动。这个问题是山于安装不正确或公差不正确或轴承安装现场的垂六度不够造成的。如果偏斜超过0. 25,轴承就会过早地失效。检查润滑剂的污染比检查装配不正或蠕动要困难得多。污染的特征是使轴承过一早的出现脐损。润滑剂中的固体杂质就像磨粒一样。如果滚珠和保持架之间润滑不良也会磨损并削弱保持架。在这种情况下,润滑对于完全加工形式的保持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相比之下,带状或冠状保持架能较容易地使润滑剂到达全部表面。

2.避免轴承 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失效发生。这可以在选用过程中通过考虑关键性能特征来实现。这些特征包括噪声、起动和运转扭矩、刚性、非重复性振摆以及径向和轴向间隙。扭矩要求是山润滑剂、保持架、轴承圈质最(弯曲部分的圆度和表面加工质量)以及是否使用密封或遮护装置来决定。润滑剂的粘度必须认真加以选择,因为不适宜的润滑剂会产生过大的扭矩,这在小型轴承中尤其如此。另外,不同的润滑剂的噪声特性也不一样。举例来说,润滑脂产生的噪声比润油大一些。因此,要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用润滑剂。在轴承转动过程中,如果内圈和外圈之间存在一个随机的偏心趾,就会产生与凸轮运动非常相似的非重复性振摆 。保持架的尺寸误差和轴承圈与滚珠的偏心都会引起NRR。和重复性振摆不同的是,NRR是没有办法进行补偿的。在工业中一般根据具体的应用来选择不同类型和精度等级的轴承。例如,当要求振摆最小时,轴承的非重复性振摆不能超过0.3微米。同样,机床主轴只能容许最小的振摆,以保证切削精度。因此在机床的应用中应该使用非重复性振摆较小的轴承。在许多工业产品中,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常用密封或遮护装置来保护轴承,使其免受灰尘或脏物的侵蚀。但是,由于轴承内外圈的运动,使轴承的密封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因此润滑油的泄漏和污染始终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旦轴承受到污染,润滑剂就要变质,运行噪声也随之变大。如果轴承过热,它将会卡住。当污染物处于滚珠和轴承圈之间时,其作用和金属表面之间的磨粒一样,会使轴承价损。采用密封和遮护装置来挡开脏物是控制污染的一种方法。

网友O:
电机轴承是电机与设备相连接的机械部分,其实现了电机转动机械能的传递,在能量传递过程把机械能传输到设备上,由于安装运行以及磨损等原因,其本身要消耗一部分机械能而产生摩擦发热,主要表征就是轴承温度升高。

轴承温度升高的主要原因有几类:

1、电机振动或与传动机构连接偏心造成同心度不良使轴承遭受额外的负荷而发热。

2、轴承内润滑油脂过多或过少引起轴承温度过热。

3、轴承滚珠或轴承磨损引起轴承过热。

4、轴承端盖或轴承与轴配合过紧,造成轴承温度升高。

5、轴承室内有异物或润滑油脂有杂质造成轴承摩擦力加大而发热。

平常巡视主要检查电机轴承温度是否超标,听看轴承有无噪音升高、振动加大现象,检查电机各部分底座紧固螺栓是否松动。这些方法对于电机轴承是否过热有无异样能够快速的做出判断。

电机轴承运行时的温度不要超过95度,轴承运行每三个月应该检测一次,轴承加油时一般2极为轴承室容积的二分之一,4极以上为轴承室溶剂的三分之二。电机在高温下连续运行半年应该解体清扫一次,如果室温条件粉尘不多时候可每年清扫一次,在检测轴承同时要检测轴上的风扇是否连接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