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低温-40℃带8个按键的触摸屏有吗?

楼主(2013-04-29):
有能到零下30、40度工作,带8个左右按键的人机界面吗?品牌不限!卢生 15002015020

网友A:
带按键的,一般好像叫文本控制器。

网友B:
这么低的温度,液晶冻得成固体了。还能流动吗,怎么控制?用数码管显示吧,

网友C:
直接LED+开关,外加一个七段码显示器。自己攒一个HMI吧。零下40度,南极么?

网友D:
在哪里用啊!不会是在南极做实验用的吧!居然要用到负四十度啊!屏通的可以在-20°里用。详细QQ838626218

网友E:
这个可以做的,我们最低做过-50度-95度运行温度。email:pizzal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