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CPU最多可以带几块扩展卡件

楼主(2013-04-29):
请教:西门子S7-200 CPU最多可以带几块扩展卡件?都是DI卡谢谢!

网友A:
CPU那类型号呀,一般3-5块没问题

网友B:
S7-200系列:CPU221本机支持6开关量输入,4点开关量输出,不支持扩展。
             CPU222本机支持8开关量输入,6输出,支持两个扩展。
             CPU224、224XP本机支持14点输入,10点输出。可以扩展7个模块。
             CPU226本机支持26点输入,16点输出,可以扩展7个模块。
             S7-200系列理论128点数字量输入,128点数字量输出。其中CPU222支持16点模拟量输入16点模拟量输出。 CPU224/224XP/CPU226支持32点模拟量输入,32点模拟量输出。其中最大输出点数受扩展模块数量的限制。可以根据实际所需点数确定模块数量和类型,但不能超过支持的最大输入输出点。

网友C:
通常最多是7个,不过如果是32路输入的,就需要查看一下5V供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常最多是7个,不过如果是32路输入的,就需要查看一下...

网友E:
不同的CPU是不一样的。

CPU221 无扩展能力;

CPU222 可以连接2个扩展模块;

CPU224 可以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168路数字量I/O或35路模拟量I/O点;

CPU224XP 可以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168路数字量I/O或38路模拟量I/O点;

CPU226 可以连接7个扩展模块,最大扩展至248路数字量I/O或35路模拟量I/O点;

网友F:
整个儿不考虑CPU的负载能力!

CPU挂接模块,除了数量还有该类型模块的电流消耗,只有模块数量和电流均没有超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