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施耐德ATV61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施耐德ATV61变频器,在试车时,点动正反转都正常,但连续正反转时变频器没有输出。直接在变频器的COM端与LI1、LI2上短接都没有,不知什么原因,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具体设置为,“二线”、“LI1正转”、“LI2反转”、“LI3点动”、“LI4故障复位”、“LI5未定义”、“LI6直流制动”,启动宏配置为“一般应用”,其余电流、电压、转速等按电机铭牌参数设置。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接滴 点动正常,说明COM和JOG是正常的,你用导线把COM和正转信号短接一下,如果运转了,说明你的接线问题中间哪里断了,如果没有运转,说明接线端口有问题,麻烦了,维修,万用表把端口一级一级向上查,在四角隔离快那里应该能找出问题,还有,也把反转信号和COM短接一下,看是不是要运行。不可能同时两个端口都坏了,不能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设定问题,还有这样的情况。正反转和COM .中间。COM端口出问题了,就需要换一个COM端口,面板上一般有2-3个COM,还有你的设定最大频率是不是设定好了的,在检查检查!

楼主:
我就是用导线把COM和正转信号短接试的,在变频器的I/O监视界面也能看到LI1和LI2均能置1,况且点动时需要LI3和LI1或LI2同时接通,才能工作,既然点动正常,说明LI1、LI2的输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不是那个设置有问题呀,但对这个变频器不熟悉,不知如何查找,望指教。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9097_1.shtml

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希望楼主下次发贴时请勿多次提交

网友C:
怎么发了两遍呀,最好看看说明书,有的接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

 才来这个论坛,对论坛板块不太熟悉,发了帖子后,发现有更适合的板块,于是在该板块又发了相同的帖子,下次一定注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