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欧陆590直流调速器,试车时有主回路电流,但没有励磁电流,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9):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试车启动时,有主回路电流,但没有励磁电流,电机发出“嗡嗡”声,但不会转动,是什么原因?我对该调速器不太熟悉,忘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没可能的,没有励磁的话马上报警啊

网友B:
590的励磁与主回路有联锁,没有励磁,主回路不会启动,报警!

网友C:
对于直流电机是先给励磁还是先给电枢,你记住这;

直流电机驱动时,先送励磁回路再送主回路(电枢);
断电时反过来,先断主回路(电枢)再断励磁回路。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直流电机失磁而引起飞车。

不加励磁的话,电枢通电后 不能切割磁场,无法产生动力,电机不转,时间稍微长点,电机会烧掉。

网友D:
没有励磁电流检查一下励磁回路,或者励磁参数是不是给关掉了。

网友E:
调速器里面励磁电源整流桥损坏,换一个就好了.维修费用6.00元

网友F:
看看励磁是电压给定还是电流给定!看看设置是不是电流小,或是电压比率低!!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因为设置里励磁被禁用了,设为允许就正常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学习了!

网友G(2015-08-18):
有明白一中故障了,长知识

网友H:
应该是你把励磁菜单给关闭了吧,否则的话会报警啊,专业生产欧陆590,所以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