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施耐德ATV61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施耐德ATV61变频器,在试车时,点动正反转都正常,但连续正反转时变频器没有输出。直接在变频器的COM端与LI1、LI2上短接都没有,不知什么原因,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具体设置为,“二线”、“LI1正转”、“LI2反转”、“LI3点动”、“LI4故障复位”、“LI5未定义”、“LI6直流制动”,启动宏配置为“一般应用”,其余电流、电压、转速等按电机铭牌参数设置。

网友A:
最好看看说明书,有的接法不一样:

网友B:
外部电位器给定接了吗?如果不行,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C:
没有用到的端子应该设成无效

楼主:
变频器的接线如上图,还有就是这台电机不需要调速,是否需要将"+10V"与“AI1+”直接短接以送入一个最大的给定信号呀。

网友D:
你的速度给定信号没有给定,点动和正常运行是不一样的。

网友E:
速度给定有两种:1、+10V与AI1,2、预制速度,

你现在是模拟量没有信号,给定值就为0HZ了,你可以加入模拟量或电位器,或将LI5设置为SP2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没有给定信号的缘故,我现在直接将+10V与AI1短接,就能正常启动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变频器的点动速度最高只能设到10HZ,可实际机器使用时,这个点动速度太慢,怎么解决,点动时可否用上述的设置一个预设速度,那么这会不会与我直接短接的+10V与AI1相冲突。

网友F:
可以使用预置速度功能,因为预置速度功能的优先级高于AI1给定,所以不会冲突

网友G(2013-06-20):
支持楼主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