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监视器引起黑屏问题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3-04-29):
         首先是电源电路不好引起:表现为按面板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先查12V电压好否,跟着查5V电压好否,因为A/D驱动板之信号处理部分之芯片之工作电压都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之故障时,先用万用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之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这种故障很常见,一般是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另一种可能就是5V之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之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之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之元件后,5V能恢复好,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好后还不能好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之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之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之故障,找硬件之问题是没有用之,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玛之,在没办法找到原厂之AD驱动板替换之情况下,我们只能另寻途径找可以代换之A/D驱动板,市场上有好多地方都可以购买到,如果当地市场购买不到之话,可以在液晶之家论坛上发帖看看,论坛上面有很多液晶方面之高手,或许可以购买到你需要之配件及找到你需要之资料。

网友A:
液晶的黑屏不好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