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参数设定

楼主(2013-04-29):
               单位拥有多台90KW空压机   一部分采用丹佛斯FC301变频器   一部分采用力士乐FE变频器

最近经多次试验   发现   同样的设备用不同的变频器  输出电流差异较大

空压机系压力自动控制  基本都工作在35HZ左右  使用FC301时   输出电流145A  电压380V    使用FE时 输出电流165A 电压300V   看来  二者输出功率都差不多  但使用FE时电流大  容易导致电机发热厉害  电机引线部分已有过热迹象

                根据以往经验   应该调整V/F曲线  对FE变频器b-06参数反复调整  电流未降反而上去了

               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

网友A:
首先是检查点击的过热程度,是否超过了标准

另外两台系统,你们的主回路配置是否都一样,别少了东西

最后我估计是你的参数调乱了,建议恢复出厂设置

风机水泵是变频器最最简单的应用

网友B(2013-06-14):
根据你的描述,有以下两个问题及解决方案:

1.FC301在35HZ时其输出电压在380,按照V/F曲线,这样的关系是不成立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两个,一是V\F曲线经过特殊设置,二是电机的额定电压不是380V,而是高于380V,

2.据1所判断,如果FC301 的电压380V没有问题,那么请检查FE变频器的电机电压是否设置正确,另外设置b14=on可以减小输出电流。

请参考

网友C:
l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