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数字电压表稳定性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楼主(2013-04-29):
影响数字电压表稳定性的因素主要主要有波动、漂移。

网友A:
像这类表应该定期标定的。

网友B:
黑黒

漂移呀?,,,漂移是稳定性变化的结果,,,不是原因鸟

猫猫升官鸟

网友C(2013-06-23):
电源电压和基准电源电压等都影响啊。

网友D:
我们经常用到电压表,有时候测量三相电,近四百,是实际电压高还是万用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经常用到电压表,有时候测量三相电,近四百,是实际电...

在保证万用表性能稳定、准确的前提下测出的380V-400V电压都是正常的实际电压。

网友C:
万用表有误差,但绝对不会把380测成400的,应该是实际电压偏高。

网友E:
通常空载货轻载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都在400v左右,正常

有些企业的变压器,正式生产以前,空载电压达到42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