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为什么不能带电测量?

楼主(2013-04-29):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不得在带电的情况下测量的原因:一是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二是可能把万用表烧坏。

网友A:
烧烧就懂了,呵呵;有没烧过的,赶紧来学习了。

网友B:
带电起码肯定有电阻了,加大或减少电阻就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烧就懂了,呵呵;有没烧过的,赶紧来学习了。

呵呵~~!

网友D(2014-09-11):
修行车的时候我经常这么干,当然是36V安全电,管它,图方便,行车太高了维修难度大,也只有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