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减速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控制要求:电机先以3000转每分的速度旋转。当碰以近开关X1时。减速,,并执行原点回位,然后再走指定脉冲数。(意思是说。先以3000转的速度旋转。当碰到近接开X1时。停到指定的角度。每次停的角度一样就行。)

程序如图:

问题:在3000转的时候X0中断的时候由于速度太快。伺服电机会产生一个来回摆动的现象。(像停不住),好像第一段程序X0中断的时候他必需停到0速才会走下一步。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伺服电机报错。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让电机在X0信号触发的时候让他平滑的过度到零点复位。中间不用停顿。(1我的第二三四步就是为了让他平稳的降速到原点复位的速度。2在第四步和第五步之间也会有停顿。)

不知我描述的清不清楚。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带延时停止的指令,然后控制从减速位置到原点的时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带延时停止的指令,然后控制从减速位...

有这个指令吗?我问了别人说是更改运行的频率。隔个时间写入一个频率。直接到到达你想要的速度。但这样会不会出现中间停顿的现象呢。

如果有这个指令,指令是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带延时停...

 你可以用PLSV指令首先把3000写入频率碰到X0后用RAMP指令把3000逐渐的变为零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带延时停...

 主要看你别的定位程序咋写的,比如启动要求延时提速还是立刻 加速到3000等各种原因,希望你能用到。或者你可以用PLSY指令然后碰到X0然后用斜坡指令RAMP把频率降下来。降到零后如果没到 原点你再写回原点程序,别的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新野小...

谢谢小张。。我上班我试试

网友B:
你可以用PLSY指令然后碰到X0然后用斜坡指令RAMP把频率降下来,楼主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PLSY指令然后碰到X0然后用斜坡指令RAMP...

现在还没上班。。到时上班一定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改了下141指令的起使和结束速度就好了!你可以试下吧!

网友D:
加减速时间变小一些!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原点复位程序

楼主(2013-06-02):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改了下141指令的起使和结束速...

不行的。Ext这个指令是没有加减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原点复位程序

你可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改了下141指令的起使和结束速...

你也没看明白。

网友F:
用140脉冲指令配合141指令 里面有个加减速时间 还有你的意思是以3000速度反转减速到0 再反转一段  其中的单位最好都用PS

网友G:
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设置伺服参数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H:
  PLC解开 与被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    加364567273

网友I:
调节私服驱动器就可以了简单实用

网友J(2013-07-04):
配合141指令,通过修改里面的加减速时间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网友K(2013-09-11):
修改加减速,提前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