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原点的指令???

楼主(2013-04-30):
请问各位大大,你们通常在做找原点定位时,都是用什么指令的?我是用PLSR指令,设置一个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先高速运转,当近点信号ON时,马上断开PLSR,然后做延时,再以低速找原点信号。

但是我这样做的方法中途会停顿一下,不知道有没更好的方式?

网友A:
手册上有"(D)ZRN"指令,建议你先看一下?!运动控制及定位控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课题,多研究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B:
大家知道是否需要接Z相信号,我看手册上面好像不需要接Z相信号,只要接近点信号就行。以前用的三菱的PLC都要需要接Z相信号

网友C:
请问下做多次往返运动,用DDRVI指令,正向的时候位移知道(所以能减速停止),反向的时候回原点(不定位移、我们老大说害怕丢步,所以利用在原点位置放了一个光电X1),问题来了,回原点的时候,速度过快的话,到了X1位置,会有急停现象,有没有什么办法到原点的时候减速停止,再正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