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际运行?

楼主(2013-04-30):
实际操作时总出现 "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的对话框

网友A:
你用的这是什么PLC没见过!现在程序还没下载进去还是运行的时候出现?

楼主:
是台达DVP 14ES

在要进行梯形图监控时出现的

楼主:
就是当点击"梯形图监控"时就出现了提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当点击"梯形图监控"时就出现了提示

 在梯形图中加入定时器和计数器时在梯形图监控时会出现,

当不要定时器和计数器时就可以了

郁闷!

网友B:
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以前出现过该现象吗,仿真时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是哪个版本,以前出现过该现象吗,仿真时情况如何?

 是V2.33 仿真没问题?

网友B:
我用ES2试,没问题;仅在强制X0接通时,未点“设置X On/Off”时会出现该现象。

或者,看能否联系台达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