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传动排风机故障

楼主(2013-04-30):
变频器传动排风机故障 原来运行挺好,但最近排风量越来越小,用的是 PID宏,内部给定72% ,变频器过程参数频率50Hz、转矩12%、转速与现场电机实际转速(300转)不符。何原因 ?拜求各位前辈、师傅指点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A:
1.要查清是什么原因,造成风量越来越小,转速还是负载?

2 你用的PID控制宏,内部给定,外部检测信号,有没有问题量,可以通查看变频器的运行数据参数,如果用的是AI2,查看0121,判断是否是外部检测出了问题。

希望这二点能帮到你。

网友B:
检查下信号是不是受干扰了呢?可以串接可以测量4-20mA的信号的万用表测量来判断是不是真的速度低了,找出是给定的问题还是反馈的问题。假如受干扰,一般加有源信号隔离器即可解决。

网友C:
对,主要是看反馈信号是否准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SMIO可能是不行了呀

可以给ABB打电话呀,过去人帮你解决,活直接联系我也可以,我是ABB售后服务的

18310108902电话支持免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信号是不是受干扰了呢?可以串接可以测量4-20m...

您好  经测试风压变送器IN信号16MA OUT 2.4MA。9904 1<矢量转数>   PID宏  0102 1500RPM   0103 50HZ  0105 12%   0106 1.2KW 实际风机转数约400RPM      4011设 53%

瞬时启动正常很快降下来7.2A  1500RPM  12%   是传感器原因吗

楼主:
您好  经测试风压变送器IN信号16MA OUT 2.4MA。9904 1<矢量转数>   PID宏  0102 1500RPM   0103 50HZ  0105 12%   0106 1.2KW 实际风机转数约400RPM      4011设 53%

瞬时启动正常很快降下来7.2A  1500RPM  12%   是传感器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