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p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30):
请问西门子plc经常出现的pv是什么意思,翻译成中文比较好理解

网友A:
过程值、测量值、现在值、实时值、实际值、当前值、真实值、反馈值、显示值、工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过程值、测量值、现在值、实时值、实际值、当前值、真实值...

网友E:
每种PLC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F:
PV == Process  Value ,  过程值

网友G:
PV输出值,也就是阀门的开度。

网友H(2014-09-13):
CV设定值为100,实际所得值PV是50.不要想的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