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3-04-30):
请问一下同样的绝对值编码器,在一台机器上使用时没有任何问题,装到正在调试的机器上时发现角度读数会比实际值要大,这可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已经更换过PLC模块,DP通讯模块。机械轴以及编码器也更换试过,始终是这个样子。从0度到90度角度会偏大10度左右。使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建议拆下来,手动转转,看看读数,排除机械问题

网友B:
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机械这块了,应该检查下plc的后续程序和旋转编码器DP信号的设置情况,有些编码器有置位功能,看看后续plc这块是不是设置错了,导致差了10度

            冬立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shdongl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