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13-04-30):
 与S7-300PLC连接上传程序出现如下问题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MPI地址一般为2.。。。

网友B:
1.先安装USB适配器的驱动程序
2.打开STEP7,新建一个项目
3.在PG/PC中选择,USB适配器(见安装 USB PC 适配器需要注意些什么)
4.选择PLC  UPload station to PG,上传程序
5.在出现对话框中,选择CPU的机架号为0 ,槽号 2
6.上传。

网友C:
硬件组态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D:
S7-300的插槽应该为2。

网友E:
根据上面的提示你可访问的节点为3和4,现在你访问的MPI地址为4

你得选择机架号:0和插槽号(CPU所在的插槽号2)试试看;

如果还是出现以上提示的话你在选择机架号:1和插槽号(CPU所在的插槽号2);

网友F:
cpu地址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