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不接地

楼主(2013-04-30):
最近我们这查接地,查的非常严,近乎苛刻,非要看到。想请教坛友们,在什么情况下,设备可以不接地。谢谢!

网友A:
1、对于设备的电路逻辑地来说,地阻太大的时候,接了还不如不接。。。

2、对于电器设备的外壳来说,就没有不需要接地的,除非设备电源在安全电压以下,比如金属壳的手电筒、老头手里的收音机啥的。。。

3、不用电的设备,可以不接地。比如不锈钢茶杯、自行车啥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要是在工厂设备基本都得接地的。

网友C:
基本都需要接地,只是接地也有区分的啊,具体可以查国家标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需要接地,只是接地也有区分的啊,具体可以查国家标准的啊

网友E:
基本都需要接地的,机组、泵、仪表、电气设备及控制系统。

网友F:
检查的也该死,看见一个照明灯的开关用绞丝线控制的都不行,不知道可有这个规定,是绞丝线的线径不够吗?灯泡75W,线径有0.75mm2,还不够吗?

网友G:
只要有电的地方都接地,低压也要接地,接地是基本的标准,别逃避

网友H:
  电线的过墙管可以不接地。

网友I:
PLC的逻辑地,如果没有独立接地,绝对不能跟强电接地接在一起,否则你就直接挂了

网友J:
PLC的逻辑地,如果没有独立接地,绝对不能跟强电接地接在一起

网友K:
我想问下 有电的地方多接地 那灯泡上怎么接地 。。。。。。。

网友L:
TN系统用电设备没有要求接地的,要求接零,我们工厂供电都是TN系统。

很早以前就不提倡重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