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故障“PPCC LINK”

楼主(2013-04-30):
ACS600变频器,故障“PPCC  LINK”,按照手册故障描述,检查了NAMC-11C的V11-V12两端子光纤及其所连接的电路板(这个电路板型号由于是底部朝外,未能看到型号,按照故障对策估计是NINT-XX的某个型号),更换两根新光纤,故障现象依旧,故考虑更换电路板,首先更换的是NAMC-11C(是叫CPU板还是叫主控制板,或者都一样,网上叫法不同,本人也弄不清楚),更换后上电启动,控制面板自检很长时间,也不能进入正常界面,无法进行,目前无法使用,求高手指点。否则将更换变频器,成本太高。

网友A:
PPccLINK是光纤通讯故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检查光纤连接是否正常,我不知道你的机器是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大功率的是连接的AINT板,小功率的是RINT之类的。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机型查找。

2、检查光纤是否损坏,用手电筒照照,看看有无光亮,如果有就证明是好的。

3、检查两端接口是否有灰尘,最好清理一下之后再试验下,有些时候确实是灰尘所导致的故障。

4、请确定主板是否故障,也就是我说的AINT板及其他类型机器的INT板。

5、最后还有一点,如果你的控制板是外部单独供电,请确定电源正常。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  实在 ,这个台机功率是250KW,用在起重机上的,由于单位要求的比较急,故没能处理完,就直接送修了,目前这台机还没回来,在送修前,光纤已查过,没有问题,灰尘也局部进行了清扫,这台机在线停用近一年半的时间,期间,为了防止冬天对减速器发生冻害,曾每周通电试车2次,试车时间不到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