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了!第二个变频器有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30):
刚才帖是前几天发的,这个变频器使付机,换完后正常了,可第二天,主机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先是报"PPCC LINK”后都是报“SHORT  CIRC"故障,用兆欧表对电缆与电机断线后测量绝缘良好,电机绝缘良好,由于未带万用表,没能对电机的相间进行测量,但估计不能有问题,今天将变频器内部的NINT驱动板、NGDR触发板及3组IGBT模块都换了,故障依旧,但一点与之前不同,当我换上前一个变频器(付机)更换下的NINT板面板报的是“PPCC  LINK”,更换上本机原板面板显示故障是“SHORT  CIRC"故障,这是否表明此故障就在NINT板上,现在就剩 IGBT 输出的其中两个P1、P3所用的互感器未进行测量了,不知道此处还有什么说法不?求解!!!!!!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控制什么机器

网友:
ABB的,起重机用,用在起升机构。

网友B:
变频器 配置不合适 ,参数设置也不对

网友C: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什么设置能导致以上两个故障  请告诉我  先谢过了

网友E: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互感器有问题,检测故障。

网友F(2013-05-31):
引用 网友D:
什么设置能导致以上两个故障  请告诉我  先谢过了

 还是这么犀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