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40不能调速

楼主(2013-04-30):
三菱变频器e740用外部端子接stf str 运行,但是用小面板不能调速

速度好像在最低速参数p2的速度)p79=3。求哪位大侠帮忙

楼主:
补充,是否用电位器。用小面板上的小旋盘能在旋转时在线调吗。其他的变频器可以。为什么三菱的不可以,是否我的参数设的不一样呢

网友A:
小旋盘是设定参数和频率用的呀。前6个参数设置好,就行了。可以外部启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