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直流供电吗

楼主(2013-04-30):
     想请教各位高手,交流伺服同步电机可以用直流电源供电吗?

      在很多资料上看,都是采用交流供电,然后经过整流变成直流,再变成交流,电机的控制跟50HZ频率有关吗

    交流电整流后不就是直流电吗,我想,直流供电应该是完全可行的吧?刚接触交流电机,在做方案,不是很清楚,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还真没这样试过,伺服应会报警;

还有就是,交流供电挺方便的,转成直流要加硬件又费事,没多大必要;

网友B:
这个,我直接用直流电给变频器供电(用蓄电池组给移动拖车设备供电),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不可以,是交流伺服电机,还是交流电机,除非你的是直流电机可以用直流

网友D:
在没有缺相检测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用直流供电,不过,别忘了控制电源也要供电。

网友E:
可以的,比如你的交流伺服额定输入电源是AC220V,50HZ的电源,那么你输入DC380V就可以正常工作了,AC220V的电源的话,50HZ和60HZ是一样的。驱动器的整流过程是AC-DC-AC输出。

楼主:
如果用直流供电的话,输入到永磁交流同步电机的正弦波脉冲怎么产生?是由矢量控制实现吗?

是否有交流电机能够用28-56V之间的直流电压供电?

能有高手详细讲讲为何直流电能够使交流电正常工作

楼主:
交流电给交流伺服电机供电可以在地面设备上使用?

如果是在空间飞行的产品,没有交流电,直流几十伏的电压,不知能否实现?在舵机等领域可以用交流同步电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是交流伺服电机,还是交流电机,除非你的是直流电...

网友G:
可以的,伺服只要有直流母线就可以的。

网友H:
交流伺服本来就是AC-DC-AC工作的,用直流供电原理上可行,直流的电压及容量符合标准就行,有现成的直流供电还节省成本一点。

网友I:
原理上是可以的,反正伺服总是将交流电源先整流滤波成直流后使用。但很多伺服对电源进行检测,直接接直流可能会报警。

网友J:
个人认为可不可以直接供直流电,跟你驱动器直流目前接线端子引线位置和P、N检测电路的引线位置有关,如李纯绪老前辈所说,排除这一点是可以直接接的,但别忘了你控制电源怎么办啊?见过安川曾有直流供电的伺服。

网友J:
矫正,“跟你驱动器直流目前接线端子引线位置”改为:跟你驱动器直流母线接线端子引线位置。

网友K:
仅供参考:

可以的,对于三相220v供电的伺服,主电路L1/L3直接接直流300v左右没问题,并联控制回路L1C/L2C最好接个限流电阻,不过在客户现场试验,即便不接,也没关系,建议接上;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3-06-06):
理论上是可以的  输出到电机部分的其实就是PWM电流信号,因此和供电方式没有关系

网友L:
完全可以。

DCBUS线上本身就是直流电,经过矢量控制后,转为交流电控制伺服电机。

另外,控制电路的电其本质是将AC220V转为 DC24V、DC5V,DC3.3V等低压供给各芯片工作和其它控制接头的。用直流电当然也可以。

或者简单来说,用直流电给伺服供电,就等于,将伺服的电源独立于伺服之外。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没有太多技术上的障碍

网友M:
可以的,只要驱动器有关于电压的使用说明,目前中国市场直流供电的很少。我在日本见过。

 若有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