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看得迷糊的程序 请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3-04-30):
三菱fx3uplc ,x0 x1分别接编码器的a b2相线, x5输入原点信号,这段程序看不明白的地方:

c251 k735赋值为何用m8000 驱动?

dhscs k740 c251 m499这条指令有疑惑,c251 已经赋值 k735了,和 k740 比较有何作用?

网友A:
c251 k735赋值为何用m8000 驱动?请仔细查看编程手册,上面已经说清楚

对于2,K735并不是计数的终点,只要计数器计数条件符合,其将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