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卷的伺服控制问题 求助!

楼主(2013-05-01):
小弟最近正在用台达A2系列驱动器做一款收放卷机器,一台伺服收卷,另一台放卷。

放卷伺服工作于扭力模式,以保持恒定张力;收卷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以确保每次都能走恒定的距离。

但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

00.放卷伺服,随着卷径的变化,张力无法保持恒定;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01.收卷伺服的现象是,Sever On以后摆振个不停,直到伺服驱动器报AL006(过负载)。

02.收卷伺服的负载惯量比如何确定?如何估测?频宽如何设定?如何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

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2台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对换一下?

网友B:
收卷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以确保每次都能走恒定的距离。這句話是錯的 線速度時時變化 距離如何恆定

這明顯示伺服的慣量不足 反應不及 你的伺服及控制器可能 性能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卷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以确保每次都能走恒定的距离。這...

我们使用的一个编码器,反馈线速度,将这个编码器接入位置环。这样能确保走恒定的距离。但我使用的伺服电机足够大了。在小负载惯量比下,比如0.5,电机会一直摆振,直至出现过负载报警;在大负载惯量比下,比如30,每次伺服ON都会出现较大的噪音,而且从示波器上能清楚的看到,速度一直在呈周期性的变化。这让我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对换一下?

这种模式我也考虑过,但如果收卷伺服使用扭矩模式,我们应该如何保证每次走过了恒定的距离?这种控制或许较大的位置误差。

如果我们将收卷伺服处于速度模式,能不能保证比较精确的位置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收卷伺服工作于位置模式,以...

 這顆編碼器是做速度回饋用 非位置回饋 你用位置控制當然會出問題

張力的造成 是收捲料線速度不一致 看來你錯用了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atthesea  回复内容:对: 笨...

 应该怎么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收卷用转矩模式,放卷用位置模式,我放多少,收卷肯定回收多少吧,应该不会出现较大误差吧?具体还是看实际情况。

网友E:
用速度和扭矩控制,用伺服反馈计算距离,锂电池放卷都这么做的。

http://www.longer.co.vu

网友F:
放卷肯定是扭矩控制,收卷位置控制没错,上位控制器是什么?半径的变化要考虑,不然恒张力实现不了,收卷的电机的负载就会变化,两台电机相互影响的。

网友G: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当时我们 是做的特殊软件,在收卷是每一次换向,内部要做一个处理。

网友H:
以下供参考:

0、可在机械上加张力控制板进行张力控制;

1、可进行惯量学习和刚性自动识别功能;

对于收卷可以用plc(如果收卷用伺服,PLC能接受差分脉冲信号)或者伺服的电子凸轮功能(台达A2系列有此功能),因此在这里可以省略PLC,直接用台达A2系列伺服实现,脉冲给定信号可以由放卷伺服分频输出给定,收卷运行轨迹在收卷伺服上规划,其系统运行由放卷伺服模拟量转矩的电压给定;对于其它厂家伺服,通用伺服不一定有电子凸轮功能,为了客户节约plc,降低成本,在伺服内部实现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
铝铂,钢板的收放卷,我做过不少,但我都不用伺服,用变频器,至少可以收一千五百米,

网友B(2013-05-31):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atth...

 抱歉今天才看到這個回帖

從樓主的各種回答的要求 顯然他不是單純收捲料的張力控制 他要的是速度同步 另外位置也需同步 那就是 電子凸輪的應用

收料是電子凸輪 放料是張力控制

网友I:
放线侧可以采用日本工进精工的Perma tork 试试,永磁式,恒定张力, 无需电源QQ:704960833

网友J:
不能使用速度的控制模式,只能用力矩的控制模式,还有要调试好电子速比,否则控制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放线侧可以采用日本工进精工的Perma tork 试试...

 有详细的资料发给我可以么1627446897@qq.comgoldage123@126.com

网友K:
用个张力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

网友L(2013-07-15):
两个伺服均采用力矩控制,中间有个输送辊就标配了。

网友M(2015-08-28):
楼主,能给你交流下收放卷的问题吗,我现在也是用两台伺服收放卷,搞不懂

网友N:
新概念恒张力方案:

SMAC音圈电机提供 高响应的恒定张力控制方案,还能实时监控位置变化,反馈给上位机去调整收放控制单元,使其高度同步。

此方案能帮助机器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汽车锂电池卷绕设备、模切设备,高端手机电池卷绕设备等应用到恒张力控制技术。

网友O(2015-10-05):
引用 网友N:
新概念恒张力方案:SMAC音圈电机提供 高响应的恒定张力控制方案,还能实时监控位置变化,反馈给上位机去调整收放控制单元,使其高度同步。此方案能帮助机器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汽车锂电池卷绕设备、模切设备,高端手机电池卷绕设备等应用到恒张力控制技术。

你好,大师,恳请你聊聊,你说的这种方案,我手机号,同时也是我微信号码,请你加我,15724840701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当时我们 是做的特殊软件,在收卷是每一次换向,内部要做一个处理。

你好,老师,跪求你,说说,你那卷绕方案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P(2017-09-29):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网友G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当时我们 是做的特殊软件,在收卷是每一次换向,内部要做一个处理。     内容的回复:你好,老师,跪求你,说说,你那卷绕方案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你好,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Q(2019-08-05):
楼主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正好遇到这样的运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