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密码能不能再按时再要求输入

楼主(2013-05-01):
1.三菱触摸屏的画面密码怎么仅输一次后就不用再输了,我想每次打开画面时都要输入,行不?

2.按键的安全等等级我改为1,可按的时候没任何反应,也不出密码对话框,哪里设置不对?谢谢!

网友A:
那你就吧安全等级加高就好了。

网友B:
这个:你把密码存储在PLC里面,只在该画面有效,跳转之后立即清除就行了!密码可以在触摸屏也可以在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