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高速计数使用 寄存器D问题

楼主(2013-05-01):
请教下大家,fx3u plc,用编码器 a b相输入脉冲信号 ,x0  x1 分别接a b向,,高速计数器c251,请问x0 和x1收到的脉冲数分别存在哪里?(是D几呀)?

网友A(2013-09-11):
楼主很好,很强大呀,

网友B(2013-11-15):
好像就存在c251里

网友C:
这个脉冲需要通过MOV指令传送到你期望的寄存器中,比如MOV  C251   D0。如果你需要的是32位操作就是DMOV   C251   D0则D0/D1寄存器就是这个计数器的值。

网友D(2013-12-18):
楼上说的正是

网友E:
本来就放在c251里面了。你问得挺奇怪的。

c0,c1,c2你知道是什么吗?一直到第251个计数器就是高速计数器。